苹果A1369不出CPU供电,,,MAX15092条件差不多都满足了啊

楼主(2016-08-26):
电流0.26卡住不动。。不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芯片都换了2个全新的了,,还是不出。帮我分析下,,,VCC,VDDA,VDDB  EN 都正常啊 。。。16,17,18脚都是1.05V  正常。。。2脚TON 0.32V。。电阻另一边是8V,换了电阻,还是一样(暂时不管这个,,有些触发拉低正常);11脚激励电压5V,20脚有时有,有时没的,不管有没有,都不出CPU供电。。。。晕死了。。。。
断开33 34脚 CPU电压出来了,1.04V   但是跑到0.53卡住   不跳变。。这2个是什么信号 啊,,,受什么控制哦   南桥???BIOS我都刷了

网友:
BIOS 也刷了。。没招了

网友:
没有人帮帮我吗

网友:
坐等大神指点,我也有一台进水的,头疼

网友:
温控 电路 查查

网友A:
频率设定的值不对  换芯片

网友B:
有点像温控反馈之类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设定的值不对  换芯片

换了好几个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温控反馈之类的信号

但是CPU电压出来了  不跑马呢

网友:
板桥搞一下

网友:
板子摔过的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打值,上示波器,看下这两个信号波形,再把这两个信号连接的东西搞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