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关于BISO 的小细节 今天我是才发现!NM-A091

楼主(2016-08-26):
今天 收到 2台 X240 版号 都是 NM-A091 REV 1.0 2013-04-17 的 版号、、、 先上图, 第一台  是不触发。 细节不说了 就是 LID 屏上短, 把主板的排线接口 断开jiu可以了,也懒的 拆屏。 第二台是不开机 电流  最后跳到0.35A   这款 BISO 很容易出问题 ,没多想 刚好 两台一模一样的 版号什么,日期什么都一样, 就把修好的那个 BISO 整个换过去, 触发, 还是 不开机- -@   悲剧了,。。  应该不是BIOS 了, 可是 电压什么的 都起来了, 内存也对换了 都一样, 难道是 板载CPU 那块出问题了? 这机子 有被上家 刷过 不行的拿过来, 看来半天 感觉没被人 乱搞的 迹象。(小东西 换掉就没办法了), 就用风枪 吹会 CPU,最后还是不行,难道没办法了?搞了半天没头绪 就想  上BGA 加焊 CPU了 这CPU 是灌胶的 弄不好直接爆锡珠, 唉 纠结了。 突然看见 这两机子的 C壳, 一个写的是 I3 的  一个写的是I5的,难道跟CPU 大小 也有关系?  就到 论坛 看了下 , 找到 一个 论坛成员发上来的  也有带 照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633-1-1.html  。跟我I3要刷的BIOS 很像, 蓝色内存, 版号  生存日期, 这些都是其次,因为 我修好的那台 也是一模一样 最主要的是 我看见了 版号旁边的那个 E222034 这个序列号 跟我要刷的BIOS 一样, 觉得 可能他那台也是I3 的  就下载下来了, 最后完美亮机了。 虽然开机有点点慢,(应该是正常的吧),搞了半天 原来 发现  一样版号的X240  日期也一样之类的  不能说 BIOS 就可以用 , 还是要看  CPU 是 I 几 的 , 跟CPU  也有关系   刷 BIOS  ,论坛 很多 X240 的 很多都没标 是 I几的CPU,所有可能 有的人下载下来有的可以用  有的不能用。。。。   I3 的 我就不传了 我也是论坛下载下来的, 我就上传个 I5 的吧  另一台好机备份的。。。希望能帮助大家!

NM-A091 1.0 13-4-17 I5CPU OK.rar

万佳国度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 刷BISO 看CPU 的 对不对,  因为以前不是板载的CPU  刷BIOS 都不用看 CPU就可以直接刷 ,不过今天发现这个 问题 就传上来  ,大家有什么 不同意见的可以 说下 我也好 涨见识。。。

网友A:
bios要是还要看cpu这个还是增加难度了

网友B:
I系列   BIOS  要修改的   BIOS  大多都有问题!

网友:
亮机慢得合成吧

网友C:
不是像论坛说的 20多秒 开机  也就   8  ,9 秒左右  就这样了  不会合成 客户接受就行

网友D:
是的 很多机器你U不一样 他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要是还要看cpu这个还是增加难度了

不知道啊 我 今天这台是这样的 一模一样的机型 版号 日期 都一样 换过去都不亮 不同的就是 一个I5 一个I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很多机器你U不一样 他就是不显示

难怪 现在很多新机BIOS 有的人说可以用,有的说不行 是不是都是U 的问题?那些开机慢 的 就不算了

网友:
开机慢也不行啊

网友:
我下载下来的那个 差不多7到9秒开机,还好 客户接受来就行了 我这个 备份的 我感觉也没问题啊,我用别的BIOS 芯片 刷我备份的 放在我机子上 都正常  你们有用的到的 可以试下- -

网友E:
直接调换bios可以?? 我刚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直接调换bios可以?? 我刚知道

。。。之前 2 台版号  型号都一样 生产日期写的 也一样, 我直接从好的 那台 调换到 不开机那台测试能不能开机。 这可以的

网友F:
现在的笔记本高度集成  bios也更加细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 2 台版号  型号都一样 生产日期写的 也一样, 我直接从好的 那台 调换到 不开机那台测试能不 ...

我觉得我会刷一个新的,感觉调换bios没有什么安全感

网友:
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笔记本高度集成  bios也更加细分了

谢谢  受教了。。这个原因导致 CPU大小也影响BIOS 亮机。。

网友G:
从形状看  跟苹果的板子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B:
I系列   BIOS  要修改的   BIOS  大多都有问题!

。对于那些BIOS 的划分 我也不太清楚。我知道 以前的I系列 BIOS 没什么问题,新款的机子 和带板载的机型很多BIOS 都要合成, 不然要不开机慢 就是 不开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形状看  跟苹果的板子类似

没苹果的做功好,用料之列- -# X240 的板子  感觉不行,怕轻轻一折 板层就要断线了,哈哈

网友:
现在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各种别扭都可能刷BIOS搞定,真心搞不懂为什么BIOS这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像论坛说的 20多秒 开机  也就   8  ,9 秒左右  就这样了  不会合成 客户接受就行

开机8,9秒长的,感觉这样机子还是会有暗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受教了。。这个原因导致 CPU大小也影响BIOS 亮机。。

互相学习罢了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你这不证实了么

网友H:
我试了一样的CPU也不行啊

网友:
每个机器的me都不一样  对调bios没什么用的  应该说部分机器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一样的CPU也不行啊

你那个 是I几的》? 是不是不是 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