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2脚烧毁

楼主(2016-08-26):
Kingston ddr2/2G双面内存条2脚烧毁,插槽相应脚也烧毁,查2脚应是VSS,地,除了接触不良引起,还有什别的原因呢?2脚有这么大的电流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一条内存才几个钱  费那事情

网友:
不是钱的事,只想知道内存条2脚是什么问题引起烧的,死也要死得明白,主板还能工作

网友:
接地的烧了   应该是有供电对地短路了  引起的吧

网友:
一般烧了肯定还有其他问题吧,不可能无缘无故烧

网友:
装反问题?

网友A:
谢谢各位,1 装反问题可以排除,因为原先电脑一直正常,
               2 参考单面板条看。2脚VSS与其它VSS是连接在一起的,为何单单烧毁2脚。其他VSS脚都完好?
               3 如果2脚是供电VSS地,那么供电短路倒是解析得通的,
               4 如果3的推论成立,那么新的疑问就来了,VDD供电脚有好几个,难道VSS脚只有一个,才会有这么大的
                  电流烧毁2脚,有悖常识,
               5 回到原点。2脚为何烧毁?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1 装反问题可以排除,因为原先电脑一直正常,
               2 参考单面板条看。2脚VSS与其它V ...

虽然VDD有N个脚去供电,但要明白那些排阻的双重作用,内存上的小排阻都是小阻值的,
所以就只有2个作用------降压和限流作用的,

当其中一个VDD出问题(负载短路),必然这一路电流马上加大,对应的PCB线路承受不了,直接烧坏铜箔,
很短时间的大电流,只要供电电路设计得好的话,相应的元件是不会受影响和损坏的。

网友:
换PCB板,楼主,别的我不知道

网友:
好多内存烧坏脚的,见怪不怪了

网友:
我插反过内存,一开机,内存烫手,马上关机,内存条就坏了,内存插槽坏没坏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