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奇葩的机器!奇葩的故障!

楼主(2016-08-26):
10:55 2016-8-20
客户:XXX
机型:方正T400 独显
板号:DAOQL6MB8F0  REV:F
故障:裸板开机0.9不变
检修:诊断卡居然跑码,0d-2F-52停住
      换内存、CPU无果。
      加热PU7无果
      刷BIOS,无果
      加热显卡,无果,这种N卡很少坏,想想还是不放心
      拆下显卡,还是一样,代码卡52不变。
      查显卡的外围,供电正常,有个DHCP 存储芯片,拆了也不行
      换了一片显卡依旧。
      后来拆网卡、声卡、读卡器IC无果。
      最后换南桥,换后,开机跑码自动重启了2次就正常了。
      到这里,以为可以收工了,没想到麻烦才开始!!
      进系统后,发现声卡找不到,换了一片ALC268,无果,
      拆下声卡查供电、到桥数据线都正常
      以为声卡坏,再换一片,无果。
      还以为声卡坏,再换一片,无果。
      重装系统,无果。
      再换南桥,无果,居然还不行。
      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原机的BIOS还原了,声卡居然好了,狂吐!!!

网友:
呵呵 楼主心里这个郁闷啊  还好好了

网友:
下面把两个BIOS也发上来
原机的

网友:
其实在换显卡之前,就应该检测一下USB能不能用,比如外接一个USB键盘,如果指示灯能亮,说明可能是显卡问题,
否则,故障就在显卡之前。

网友:
那到底是桥坏了吗?

网友:
是我表达不清晰吗?简单说此机故障就是南桥坏了。
声卡问题是我走了弯路,刷错BIOS导致的

网友:
有些触控板不能用都是BIOS问题呢

网友:
焊工好,还好能走回头,加分啊

网友:
感谢楼上朋友加分!!

网友A:
监测LPC的数据 有一半的弯路可以不用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测LPC的数据 有一半的弯路可以不用走

已经可以跑码了,还要看LPC总线数据么?怎么检测?愿闻其详

网友:
修机器就是这样,前面如果肯多花点时间,后面就会省出更多的时间。可以避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