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rev2.3

楼主(2016-08-26):
修一台x450v 的机器    版号 x450cc  2.3  来时是达短,   修好了 。  结果上电不显示。  刷了 几个bios  还是一样。      电流 跑 1.02  后不动。
    看论坛上说是 板载内存问题。  对着论坛 准备改  有些说是  该电阻。 有些说要改 bios  。    对着一个 x450cc  2.0 的  挪动一个电阻 还是一样的问题。      论坛找不到修改的bios

网友:
你说的是屏蔽板载内存吧

网友:
从淘宝上买一个吧,最好是 找个工厂的BIOS

网友:
楼主电流在1.02A 如果有3次跳变的话 那吗此板应该亮了 看看外接有没有亮,如果只有一次跳变 就是板载内存 坏了 要屏蔽板载内存,。还有就是BOIS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过内存,再修下一步

网友:
这机上到1.0后就应该是过了内存了,找对的BIOS来刷吧,如果板载内存坏过不了0.8的

网友:
嗯    客户直接不搞了。。。。换板

网友:
电流跳到0.7 不动 是不是板载内存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再找原厂或者原机备份的BIOS.

网友:
我修的这个机器也是

网友(2016-09-25):
华硕这种机器真心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