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笔记本做系统不认u盘

楼主(2016-08-26):
有哪位老师会做T-BAO天宝笔记本系统,这变不认U盘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不该吧,换个U盘试试

网友A:
是windows系统吗?  是的话不行就直接拿下来硬盘挂到别的电脑往里面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windows系统吗?  是的话不行就直接拿下来硬盘挂到别的电脑往里面装

板载固态哈哈好

网友:
换个U盘启动盘试试吧,应该认U盘的

网友B: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仿苹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笔记本是不是仿苹果的

是滴哦,好贱哦,bios都进不去了,大侠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哦

网友C(2016-12-16):
我的网口坏了有办法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网口坏了有办法修吗?

找个修笔记本电脑的看一下,网口坏掉一般可以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个修笔记本电脑的看一下,网口坏掉一般可以更换

但是现在笔记本屏幕支架也坏了  这个本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现在笔记本屏幕支架也坏了  这个本的质量太差了!

天宝的笔记本电脑我目前没有见过,品牌就是天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宝的笔记本电脑我目前没有见过,品牌就是天宝?

对天宝X7 你搜下

网友D:
我搜索了一下原来是杂牌子啊,怪不得没有见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windows系统吗?  是的话不行就直接拿下来硬盘挂到别的电脑往里面装

载板的固态,是那种不能拆的?这个应该认U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搜索了一下原来是杂牌子啊,怪不得没有见过呢

本来就是个杂牌 没怎么用就坏了 质量太烂了  就当两千多块钱买了个内存条把  坏了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