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进系统掉电,进PE都掉。但进BIOS不会掉。

楼主(2016-08-26):
此机找不到图纸
一、经检测主供电的第二个MOS管PQ34已经短路。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换了之后,还是掉电;
二、发现主供电待机的时候会大概高0.4V左右,开机会低一点,但觉得这不是问题所在;
三、刷了U7 2M的BIOS还是掉,有哪位同行能提供的建议

网友:
待机0.4就是有短路啦

网友:
LHH532基本上都是风扇哪里那个管子挂了 你这个待机太高了 我认为就是问题所在!看下是轻微短路还是漏电了?还有独立显卡空焊也会造成进系统掉电

网友:
没图,没人看的懂

网友:
是不是温控问题

网友:
0.4V的待机电压高了,还是重点查这里吧

网友:
温控拔掉  测量供电稳不稳

网友:
待机0.4A的话我保证主板能有把你手都烫烂的元件,你还是赶紧摸摸主板吧

网友:
待机是0.4V还是插电后自动加电上到0.4V,待机不可能这么高的,除非是已经触发或者是有短路。当务之急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0.4V整明白了  兄弟

网友:
微短。看看有发烫的地方没有

网友:
最后,还是换CPU风扇旁边的PQ57好了。是一N沟道的MOS管

网友:
向各位大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