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X58 主板维修求租

楼主(2016-08-26):
映泰X58主板插上内存 和不插内存都跑B0,内存电压都正常,但236脚没有电压,X58没有接触过236脚是不是正常应该也有个3.3V电压的
主板维修

网友:
是不是DDR3的内存啊是的话那是一样的啊记不得你不会找引脚定义啊

网友:
SPD 你打下组织看看

网友:
是三代内存236脚应是3.3v

网友:
只要是三代内存的 236 必须要有3.3 不分什么主板

网友:
断线了。内存槽附近找下看哪里断了。实在不好找直接飞3.3V过去。

网友:
学习了,236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这板价格挺高的可以多收一点

网友:
spd没有的话直接飞ATX 3.3过去

网友:
SPD应该就是3.3v的

网友:
打下阻值,看是否断线

网友:
SPD断线,直接飞线秒杀吧,这问题还求助,就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主板还要打个码。。

网友:
飞根3.3V过去 就收钱了!

网友:
飞线借电干呀

网友:
是没有3.3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