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 的DELL M421R

楼主(2016-08-26):
来的时候 有背光 无显示。。换了 显卡后。。显示正常。进系统 测试 没问题。但是 多开几次又不显示。。又是有背光无显示。。显卡的 电压都正常。。晶振 也正常。。会不会是 显存问题。。而且外接 从来不显示的。不知道是不是 要进系统后切换。。
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有换好

网友:
显卡没换好吧,同意楼上的

网友:
拔掉屏线 外接VGA或HDMI也不显吗

网友:
屏和屏线有没有查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显卡有没有换好,还是你要换个显卡的供电芯片,之前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换屏线和屏 排除一下。如果还是一样 有问题就是显存 或者是显卡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