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3 代 4代的机器换过桥后大部分都要刷BIOS呢

楼主(2016-08-26):
不刷BIOS大部分机器都是开机显示慢。难道桥里有资料吗

网友:
好像是桥和bios是互相对应的.根据桥里面的信息,bios会生成一份对应的信息.要不就是开机慢...你的bios已经初始化过了,但它对应的是坏桥的.所以换桥让你刷未初始化的bios.....真正术语不懂....

网友:
ME 爆掉了不是处ME,重新配置一下。。 没有好研究的,  BIOS 添加就去原厂的ME新程序而已,不要想得台复杂。。
和大街 免费发的那种XX医院 小杂志 一样,, 什么X膜修补。。立刻 焕然一新。。。

网友:
ME资料不匹配

网友:
ME资料的问题,要不就刷工厂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