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看下这花屏是核心害是显存

楼主(2016-08-26):
V星R6850   所有条件正常 加焊核心亮机  可惜花屏  请问这花屏是核心还是显存

网友:
能看清出字体的话 就某个显存虚汗了

网友A:
看着像是显存引起的  热一下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显存引起的  热一下看看吧

是坏了 还是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坏了 还是虚焊

显存虚焊的  很少   多数是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存坏了

网友:
一般要更换显存这话

网友:
核心加焊过不好的话就先定位下显存有没有损坏了!

网友:
一般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显存怎么代换的  我的前面几乎一样 就后面的244A不一样  是936A或者其他A的 前面都是一样的 可以更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