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7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8-26):
国外的机器,客户从美国买来至今大概9个月,无法保修。故障为电池开机正常,接电源不通电,电池电量用完以后彻底不开机。
  拆开以后测19.5V第一个P沟管子S极有19.5V电压,测D极无电压,G极是18.5V,D极无电压自然第二个P沟管肯定不通,基本见不到的机器无法整到图纸,只能靠经验来修了。
  PD4201左边管子保隔电路中的P沟G极直通244电阻(此电阻直接通电源头),302电阻直通图中6脚原件第3脚,另一端直通PU4201的D极,现在肯定是无电压,因为无法搞清楚此原件具体参数(这个6脚原件测的1和4脚接地,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先把PU4201的G极剪掉再焊上去不用这个控制极以后接电源待机0.01以后测PU4201的D极19V过来了,3 5V的高端管D极电压也有,测3 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尝试按开机键电压上去立刻掉电然后自动反复这样,怀疑刚刚那个6脚原件电路故障,不管了我们先断开302电阻不让6脚原件第3脚供电,再次接电按开机键电流刷到0.65的时候亮机了,虽然修好了但是最终电池无法使用,这样改线路虽然机器救活了,电池无法充电,进系统提示电源已接通电池未充电。这里强调一下在没图纸修机的时候这样改很好用,但是你得跟客户沟通好。
  维修过程用了15分钟,但是作为我们搞维修的遇到实在是没图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修,这样修好的费用也就200元,有图纸的话充电也整好那就是300了,可惜没图纸。

网友A:
现在新机都很少图纸,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机都很少图纸,为什么呢?

厂家不往出放没得搞啊 图纸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现在真的能像楼主那样收钱吗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  盲修靠的就是经验

网友B:
3/5V都出来了怎么会想到是6脚呢?隔离都过了。楼主觉得6脚是什么?是充放电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都出来了怎么会想到是6脚呢?隔离都过了。楼主觉得6脚是什么?是充放电转换?

这个解释不了的,不过6脚原件一般用途都很特殊,如果没有图纸,修亮就是最好了,再往下面深修的话估计会修成待机都没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