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好的师傅指导下,用什么工具怎样操作比较好

楼主(2016-08-26):
如图,USB检测电阻不良,就是靠近四孔ATX电源竖着那两个。
     应该用什么工具?怎么拆还有装上去比较好?

网友A:
先在电阻上涂点焊膏再用风枪吹下来 焊回去的话 镊子夹着电阻对着焊盘 吹回去  再拖一下锡 是否焊牢固没有 如果楼主新手的话  建议多练练焊接

网友:
烙铁比较好,风枪容易吹冒烟,影响卖相,, 要是客户的就直接 风枪 管他的。。。。

网友:
长头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在电阻上涂点焊膏再用风枪吹下来 焊回去的话 镊子夹着电阻对着焊盘 吹回去  再拖一下锡 是否焊牢固没有  ...

风枪不太好吹吧?会吹跑周围的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不太好吹吧?会吹跑周围的电阻电容

还是用风枪好,风量开小点。

网友(2016-09-25):
还是用气泵风枪好,风量开小点

网友:
高温胶带贴下!

网友:
上点焊油  直接风枪吹,小风28-300多左右  拿下后补焊焊点  然后直接镊子上新电阻

网友:
风枪,又快又好,风量要小。

网友:
刀头烙铁应该就可以.......

网友(2016-10-25):
肯定用风枪,多联系就好了

网友C:
离电源口有些近,有什么都不好操作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离电源口有些近,有什么都不好操作是真的

对极了,不太好搞

网友D:
耐高温胶带贴一下,然后加焊膏用风枪吹,风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耐高温胶带贴一下,然后加焊膏用风枪吹,风小一点

v谢谢,现在只能等下次机会了

网友:
做好保护  锡纸  高温胶布  再干

网友:
我觉得用风枪好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