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好的师傅指导下,用什么工具怎样操作比较好

楼主(2016-08-26):
如图,USB检测电阻不良,就是靠近四孔ATX电源竖着那两个。
     应该用什么工具?怎么拆还有装上去比较好?

网友:
点上点焊膏直接用烙铁焊 烙铁上加满锡。

网友A:
不知道风枪 能搞不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是来加分的吧

网友C:
二楼说得没错。烙铁上加满锡。两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得没错。烙铁上加满锡。两下就搞定了。

主要装上去很难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是来加分的吧

你晕,我搞了好久都装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风枪 能搞不

不行,会吹走,不好搞的

网友:
风枪能搞,只是需要些经验而已!风量打到最低调温350度用镊子就能搞!

网友:
都是用风枪搞定的,上点焊膏和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感谢迅维提供的平台

网友:
你是来骗积分的,这个谁都会修啊,直接暴力拆了  重新安装新的就好了

网友:
用土炮烘下来,温度控制好

网友:
用BGA、锡炉 、风枪、都能拆 你自个儿选吧

网友:
先从背面把ATX供电拆了,再慢慢搞,搞完装回去。

网友:
一个银牌维客  在这里扯什么淡!!!!!!!!!

网友:
现在明白了,你们只是焊的好就可以了。而我要焊的看不出焊过

网友:
用烙铁吧,不容易吹化旁边的塑料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维修经验,也感谢【迅维】平台

网友:
這個焊的不難丫,要焊到看不出來也不難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