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1关机时序

楼主(2016-08-26):
有个ga g41的主板,不关机。 求个关机时序。

关机后所有电压都有。只是关了显示器。 其他电压都有。 换过IO.

网友:
关不了机   重点还是查 S3  S4这个

网友:
南桥到电源绿线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开机时序倒着查。

网友:
看看pson有拉低没有

网友:
PSON没拉低. 只拉低一个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