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放电后跑67有人修到过吗?

楼主(2016-08-26):
          今天郁闷了,客户一台SL410无线网卡不认,换几个系统都不行,换网卡也不行,正好COMS电池在无线网卡边上,换网卡不行就顺便放了个电,这尼玛那个郁闷啊居然不显示了,诊断卡显示67.想想刷个BIOS看看,刷完彻底失望。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以前这机修得不少,但从来没发现放电会出现这个情况,还望高手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1 18:21):
麻烦版主问题已解决!有人说显卡,有人说BIOS,有人说换COMS电池。有人说放电一晚上就好了,,,归纳到最后放电不装COMS电池开机正常了,先不断开电源,插上COMS电池再开机就好了,再断开电源再插上也就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6-9-1 18:24):
进系统后无线网卡也认了,打好驱动就完全正常了。记得还有人为此换过南桥最后没搞定,朋友你走弯路了!总之谢谢大家这几天帮忙想办法。现在搞定了希望大家以后这机放电不显的不要走弯路了,差点要给客户买板子了。

网友:
没人碰到过吗?都运气那么好?

网友A:
这样的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放电会放的不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换个南桥试试吧

动南桥风险太大了,灌胶的

网友:
没人碰到

网友B:
南桥问题,有黑胶不好换就换板吧,X宝上全新板也就三百多,我上个月修了两台都是桥的问题,有黑胶取下掉点换桥白换了最后还是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问题,有黑胶不好换就换板吧,X宝上全新板也就三百多,我上个月修了两台都是桥的问题,有黑胶取下掉点 ...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本来好的,COMS电池放电后不行的,的桥有关系吗?

网友:
可能是去胶的问题

网友:
这种没有见过  干一下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这个本来好的,COMS电池放电后不行的,的桥有关系吗?

我修到的是USB接口用不了,有时开机不显示,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改一个USB的网卡在机器里面。、

网友:
我顶,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测试卡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测试卡哪里买的

淘宝上,好几年了,没怎么用过,老机INTEL的可以用,新机和AMD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个测试卡哪里买的

PM45前的可以用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吧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

网友:
估计要坏了 刚好给你碰到

网友:
这个是什么测试卡,

网友:
装大运了,估摸着板子本身就不稳定。估计与BIOS放电半毛钱关系没有。

网友:
准确性怎么样

网友:
这运气。。。。,一般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望版主标注下

网友E:
可能是rtc哪个管子不稳定  不好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rtc哪个管子不稳定  不好查

放电的都有这问题说明是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电的都有这问题说明是设计成这样的

名字有点不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