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913NWPLUS开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6-08-26):
今儿接到同行三星显示器,故障是开机白屏,拆开测得12V  5V 3.3V正常,但只有屏供电的5V拉低,拔掉屏线还是拉低,按经验判断问题出在主芯片,用手一摸烫手,换了之后,完美开机= =

型号

   (本人刚入行不到一年也不会看电路,这些都是师傅教的 多指教!)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白屏的是开启信号的三级管坏了,导致不开机灯管就亮了

网友:
主控拉低屏供电的还不多见  不过三星的主控坏  确是不少见

网友A:
LZ你是换了芯片?还是换了数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是换了芯片?还是换了数据板?

换的主芯片啊,我表达的有问题么-= -

网友:
主控发的新的吗?这个新的是不是也好贵,反正我没换过主控,要不就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换的是主控芯片还是驱动板啊  不过思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6脚小芯片虚焊吧

网友B:
顶楼主,不过我们这没这条件,发芯片还不如直接发驱动板,没办法,受区域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不过我们这没这条件,发芯片还不如直接发驱动板,没办法,受区域限制

这主控是我从费板子上拆的 = =

网友:
白屏都是缺屏供电引起的.

网友:
主控引起的 缺少少见

网友:
白屏驱动板问题遇到屏供电管坏的

网友:
主控也能拉低啊。。。我一般就直接换板了,有时换完主控点点就出问题

网友C:
换主芯片,实在是不划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主芯片,实在是不划算,。。

为什么不划算,换新板要二十多块钱,换主芯片就是个风枪烙铁的电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划算,换新板要二十多块钱,换主芯片就是个风枪烙铁的电费钱

主芯片要自己旧板上拆的还可以,要是另购就不只是风枪烙铁的电费钱了吧

网友E:
  换的是  驱动板的主芯片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的是  驱动板的主芯片是不是,

对  是的

网友:
你这个是原装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