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M全固态版V27B CPU电压,时而偏低,时而偏高,自动关机。求助 附带 亮...

楼主(2016-08-26):
七彩虹C.H61M V27B 故障 CPU电压,时而偏低,时而偏高。。0.8V电压开机后,进PE自动关机,变成0.6V电压,有时候变成1.2V-1.3V。有时候开不起 直接0.6V。
3组CPU供电,UP6203A和UP1813P还有一个八角UP1504T组成,三个芯片全部换过还是同样故障,工作条件VCC-EN都检查过没问题,哪位少侠有思路 麻烦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亮机版本 我测试过的  两个BIOS都是同样的故障

亮机版本BIOS 忘记上传了

网友:
我是小小白,来学习的

网友:
修这种故障烧一个CPU就划不来了。一个同行朋友修映泰A55连烧了两块X4 631,当时是100多块一个。

网友:
场管全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