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4z 开机七声响

楼主(2016-08-26):
dell xps14z 进水不开机 清理干净 上电0.4几掉到0.2几  ,桥附近进水 ,拆掉桥 ,底下有进水痕迹 ,换桥后,开机裸机,上电0.9几不开机报七声响
错误信息,又换个桥还是如此,bios刷过 内存换过,有修道过的朋友给个帮助吧 多谢

网友:
是板载CPU么   集显独显

网友:
七声报警一般都是显卡,不知道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7声报警应该是CMOS电路的问题,CMOS电池电量低,RTC电路不正常

网友:
内存显卡,CMOS都试试吧

网友:
上bios电池不报错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处理器附近有进水痕迹 可能处理器有问题

网友:
进水的问题不好说,还是先把进水的问题处理好吧

网友:
干显卡 修显卡 换显卡

网友:
检查北桥焊盘有没有腐蚀断线

网友:
进液的电脑实在不好说,一切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