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P8Z77-V PRO主板跑码挡55代码维修,附上点位图、BIOS

楼主(2016-08-26):
关于华硕P8Z77-V PRO主板跑码挡55代码维修,附上点位图BIOS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的主板P8Z77-VPRO rev.1.02,故障是点不亮。

     首先打值测量,各大供电电感没有对地短路,然后插上诊断卡上电。顺利触发上电,但是不跑码。测量CPU在内的各路供电都有,测量PCI槽和PCI-E槽复位,时钟都正常,内存槽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SMBUS数据和时钟,SPD供电也OK。好吧!果断刷BIOS。刷好BIOS上电,诊断卡顺利跑码,心里暗喜,该收米米了。突然,诊断卡在55代码处卡住了,不过内存嘛,清清内存槽吧。清理好内存重新上电,还是挡55代码。拔掉内存条,诊断卡挡22。问题还是内存槽上!
既然内存供电、时钟、复位,系统总线,SPD供电都正常,那就内存插槽的针脚有短路或者断线方向查找了。内存槽插上DDR3打阻卡(装上真CPU),一个一个引脚的测量。不出所料,内存插槽的215脚打值无穷大(开路了?)

      215脚去了哪里呢?打开点位图,一目了然:

     内存槽的215脚直连到CPU座的AN39脚。用万用表测量是相通的,不过,仔细一看,CPU座的针脚有点歪斜,还有一点松动。用镊子尖小心翼翼的把针脚拨正,上好CPU,装上内存打阻卡,再测量打值374,正常了。

      好吧,重新上电,诊断卡一路跑码,亮机。

    新手上路,第一次发帖,“老司机多多关照”,各位大神走过路过,别忘帮忙加加分!
    最后附上点位图和bios

网友A:
楼主图纸没上传好吧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纸没上传好吧

文件比较大,上传不了

网友:
估计是用户自己在家拆下CPU把脚搞歪了吧

网友B:
图太小。没传好

网友:
图片能再弄大点就好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没传好

是啊,下次改进。

网友:
假负载打的215脚?

网友:
图片好小的感觉

网友:
文章不错,就是图片再大点就好了,继续努力!

网友:
故障就得细心才能发现。

网友:
不错啊,很细心,哈哈  努力!!!

网友:
检修主板第一要细心观看主板是否有元器件损坏。。。。你这。。。

网友C: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ASUS P7H55 的PDF吗,上传一份。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xMzI0Mnw4ODAyNDQ%3D这里有

网友:
这么好的技术  正规军的出身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