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都来讨论讨论吧

楼主(2016-08-26):
求解,华硕主板BIOS如何刷,需要在烧录器上,还得用专用的软件吗,那么步骤是怎么样的,什么烧录器都可以烧录成功吗?

网友:
用编程器既可

网友A:
叫一千块钱 远程 教会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一千块钱 远程 教会他

其实我也不太会  还是你教他吧

网友:
买机器刷的一般是

网友: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哦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上次有U盘刷过。

网友:
会开机的主板  BIOS 用专用的软件也可以刷!

网友:
开机正常的板子可以用自带的程序写,不正常的主板只能编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一千块钱 远程 教会他

你是不是黑户黑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编程器刷,上次有U盘刷过。

用U盘是进BIOS里面刷,关键是不开机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U盘是进BIOS里面刷,关键是不开机的板

是不亮机还是不触发?不触发就没办法

网友:
是不亮机,确定是BIOS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刷,是在官网下载BIOS后直接解压出来用编程器烧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