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屏幕不停的跳 大概是商贸问题

楼主(2016-08-26):
(图片)

网友:
看样子  像是屏坏了         测下逻辑板上的各电压看看吧

网友:
大概什么什么问题吧  不是商贸问题

网友:
跳动一般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你 拆机没有  有部分显示器  电源电路 保护设计的没有那么完善 灯管坏了 也是你这样的现象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屏几率很高高

网友:
通用板点屏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这很明显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屏坏了,建议楼主先点屏看看吧

网友:
屏幕坏了。。

网友:
搞个测屏器试一下,8成是屏挂啦。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码片。

网友:
只能换通用点下看看 屏线什么的

网友:
商贸问题 是什么问题??头一次听说! 不过看着像是屏挂了!

网友:
先拆机测量各供电及屏线吧!

网友:
找个代用板测试一下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感觉可以不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