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____________宏基4736 板号4494P 无待机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8-26):
接机通电  可调电源显示无待机 按开关无反应
不触发还是不难修的 拆机直接测量开关 无电压
查图得知开关电压由待机3V上拉

测量待机3 5V无电压对地值正常  应该是没产生
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待机芯片的6脚主供电正常
接着测量7脚线性电压发现没有 看来故障点就在这了

接着追查线性的开启
4脚线性开启信号 实测电压偏低  VS电压正常   断电测量电阻阻值
PR46阻值正常   测到PR47时发现不正常  阻变小了
200K 变成不到50K  将此电阻吹下 找个200K的电阻
这个电阻着实好顿找  找到换上 通电待机3 5V以产生 按开关

一路小跑 亮机  简单故障  给小白提供个简单的维修思路大神飘过

                 加点分吧

网友A:
句容 都是今天一天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句容 都是今天一天修的吗

不是啊   攒着的啦

网友:
哈哈 我以为你今天一天修的呢

网友B:
电阻变小的不多见  这个比较典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变小的不多见  这个比较典型了

看 我得万用表  是不是跟你用得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 我得万用表  是不是跟你用得一样一样的

UT39A 还凑合 用了好多年了
给我个福禄克完全不习惯……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看说明又来江苏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