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白屏一般都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6-08-26):
液晶显示器一般白屏都是那里问题呢?有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白屏,都那里的问题呢,有遇到过的给传授一下经验,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白屏就是显示器的5v供电没了,,,查屏供电,,,

网友:
如果用几个小时白 那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要不就是屏的问题,看下屏供电正常吗?还有就是VGH

网友:
屏本身问题或供电

网友:
看看屏5V稳定不

网友:
一般都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一般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3.3伏电压不稳,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三端稳压器,或周边的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