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32寸电视问题

楼主(2016-08-26):
电源板12v24v没电压,光5vsb有电压是为什么呢,按开机没反应,是驱动板问题吗?

网友A:
修电视有没有危险?

网友:
找到主电源控制脚(一般是光耦),强行加电试试呢

网友:
要找图纸看的

网友B:
待机电源板5vsb供给主板,主板开机,供给一小信号电压给电源板,让电源板二次启动,输出12V,24V。
要判断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就要瞄准这个小信号电压。
思路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按键有没有电?

网友:
pson脚位开机有没有电呢?没电的话是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视有没有危险?

一般情况下没有危险  带电测试的时候最好细心点就没问题了

网友:
打印开机信息看看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只能看电容是否好坏了,或者灯管

网友:
真是一块肥肉  看着干着急  你要先确定有没有返回开机信号

网友:
给个信号开启 看看有没有输出12V 24V 有的话就查信号开启那块,没有的话就查电源板

网友:
找到开机电压端口接5V电压……单独测试电源板……

网友:
测一下按键有没有电压,驱动板dc to dc ic量看看

网友:
电源板先不正常 啊,要有12 24V

网友:
PSON有没有电压  看下二次开机开了没有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

网友:
查一下待机正常吗

网友:
看一下信号处理班的待机条件满足吗

网友:
再查一下是不是保护电路故障

网友:
保护电路有问题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直接把PS对5vstb短接   就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2016-09-30):
真不行直接换块电源板还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源板5vsb供给主板,主板开机,供给一小信号电压给电源板,让电源板二次启动,输出12V,24V。
要判断 ...

这个维修思路基本是对的。

网友:
少供电是电源板的问题啊

网友:
32寸的液晶,楼主没基础修不来的,换板啥的也是瞎蒙,拿不准,找师傅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视有没有危险?

跟电有关系的,一定有危险,所以需要一定用电知识,如果连基本的都不清楚,当然会有危险

网友:
这台应该是lcd的吧,驱动电源板开机电压都有到位吗?如有,请检查电源板大电容电压在开机状态是否有四百伏左右,若无检查初次侧电路

网友:
这个怎么玩的啊,不是很懂

网友:
这个怎么玩的啊,不是很懂有地方学习吗?

网友(2016-11-07):
电源板应该正确的    本来就只有一个5V开机电压   开机驱动板给一个信号给电源板   然后才输出大电压出来

网友:
我刚开始修也觉得是电源板问题     电源板只有5V   没24V    我换了一块测试    同样现象      才知道是驱动板问题   没返回开机信号给电压板

网友:
主板的开启电压要有,才有12V。

网友:
什么都没有量  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