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6,显卡问题

楼主(2016-08-26):
苹果a1396
笔记本
,开机卡在Logo处,坛子说显卡问题居多,这个机器的显卡背面还有四个大显存,修过的朋友,能否给点建议。
笔记本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新手不敢动苹果机子

网友:
什么型号显卡

网友:
A1396是N卡吧?见过好像只有一款用的是N卡,这款机器我换过显卡,原来是有声音无显的,换了就好了,这个显卡200来哦。好贵,弄的时候要小点心哦,要不然会弄主板报废的。

网友:
a1396是IPAD哥们,A1369才是笔记本,而且是超薄的AIR。这种机器都是核显的,你说的显存其实是板载内存颗粒。你说的LOGO是哪个?系统LOGO还是苹果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