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本本 开机 灰屏

楼主(2016-08-26):
各位大师  :请教 DELL 本本  DAOR08MB6E2  主板  独显   I5   本屏 开机 灰屏    不是 白屏  也不是 暗屏。

显卡已经重直了。屏接口的  5个电压  也有    切换到 外接屏  正常

网友:
灰屏  的屏幕接口

网友:
换显卡  试一试

网友:
MH77  芯片组

网友:
主板上 的 屏幕接口

网友:
灰屏一般是显卡的问题,重点搞显卡,不行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是的,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也先会重植显卡,不也就换掉,根本原因还是在显卡上面,遇到过两台

网友A:
看看 那边输出  如果南桥输出干南桥 如果显卡输出干显卡

网友:
貌似版号百度是5420 5420你得干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那边输出  如果南桥输出干南桥 如果显卡输出干显卡

帅哥,这就是显卡的问题,跟南桥没有关系,其实灰屏就是不出字,不出画面

网友:
显卡有问题,重植也是没用的,换掉吧

网友:
换屏了吗  有时不一定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我上次也碰到过搞显卡无果后 放弃了

网友:
换一张显卡

网友:
加焊南桥会好的

网友:
显卡已经重直了  问题还是一样

EEDID  也有波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   特别是  10楼的   修好了  直接更换 全新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