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海尔的笔记本,开机掉电,也没这个小五角芯片,用什么元器件可以改吗,

楼主(2016-08-26):
有个海尔的笔记本,开机掉电,也没这个小五角芯片,用什么元器件可以改吗,

网友:
淘宝好像有吧

网友:
这个丝印是C1的管子,要ASUS的板上基本都能找到。

网友:
是12V转12V的吧

网友:
感觉3脚和4脚可以直连

网友A:
这种应N沟道的场管吧 12Vsus转 12v 华硕机器上有啊

网友:
ASUS的板上基本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N沟道的场管吧 12Vsus转 12v 华硕机器上有啊

问题是没有华硕的料板,我用普通的mos管改了一下,上电还是掉电,但是电流跳上去才掉的感觉快亮了

网友:
可以改的。

网友:
点位图上应该有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