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内存先有两次波形跳变 然后波停住不动了

楼主(2016-08-26):
y460内存先有两次波形跳变 然后波停住不动了 是哪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前天修到一个Y450, 也是2次跳变内存到1.3A无显, 重植显卡一样, 更换显卡芯片亮机

网友A:
南桥或EC
我倒想知道跟南桥EC有什么关系,你说说看,人家的内存都有两次波形了,应该考虑内存和显卡部分吧,小小白就别瞎评论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或EC
我倒想知道跟南桥EC有什么关系,你说说看,人家的内存都有两次波形了,应该考虑内存和显卡部分吧,小小白就别瞎评论了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用风枪吹下显卡试试能不能亮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索尼的,故障一样,显卡换了一样,后来吹了一下HM55能开起来两次,再后来换了桥,故障一样,还在研究,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