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维修PG电压问题无思路

楼主(2016-08-26):
首先上主板图片
先说状态:主板可以加电,但反复重启。强行开机后,量待机,内存,桥,总线,各供电都正常,但CPU供电大MOS管只有上管有12V供电,其余脚都无电压,CPU不工作。不插CPU小4P供电,状态一样。强行拉低PWROK后测量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RT8876A,VCC5V,EN1.05V,找到VCOPRE-VR-RDY 1V,不正常。打开点位图

测量上拉电阻8.3K都正常,但是不知道PG电压为什么被拉低了??测了下三极管,还有小MOS管,都无短路,到此彻底没了思路。
顺路把自己测量的结果标注了上来,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先不要管PG信号  查查MOS管有没短路  刷刷BIOS   换换管理芯片

网友B:
这个1V左右不是属于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V左右不是属于正常的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pg电压1.8v才正常吧?

网友:
IO是不是拉低的呢

网友:
电压1V 应该是对的 条件都满足换芯片  然后查查VID0-VID4高低情况  好像VR-RDY来源于 VCCIO的上拉  你有图纸可以好好查查

网友:
EN1.05伏不正常那就1.05伏没有啦接着VCCA0.9也没怎会有VCOPRE-VR-RDY呢

网友:
供电正常后才有PG,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先不要管PG信号  查查MOS管有没短路  刷刷BIOS   换换管理芯片

同意杨师傅2012的观点,还是重点先解决CMOS下管没有供电的问题吧。考虑了一夜 搞不好还是RT8876A损坏

网友:
电源心片开启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无分无图郁闷

网友:
先修供电 供电正常再看PG

网友:
主板已修好,回复在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先不要管PG信号  查查MOS管有没短路  刷刷BIOS   换换管理芯片

主板已修好,如杨师傅说 该板有3处问题 晶振:32.768;电源管理芯片8876A,大固态电容27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没有  先不要管PG信号  查查MOS管有没短路  刷刷BIOS   换换管理芯片

网友C:
淘宝垃圾芯片害死人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 换了4个芯片 都是芯片有问题。终于发现了一家好芯片,换上就好

左边是好的,右边的是淘宝垃圾芯片(大多数卖的都是这种)!!!

网友:
最后给出RT8876A 各引脚正常电压

网友(2016-09-26):
引用 网友C:
淘宝垃圾芯片害死人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 换了4个芯片 都是芯片有问题。终于发现了一家好芯片,换上就好:' ...

你意思是说芯片都有假.那真是麻烦了.现在一块H61小板才40块.你换几个芯片.价值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