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键盘内置USB PS2全用不了维修

楼主(2016-08-27):
接顾客华硕B85M-G主板,询问顾客主板被雷击不触发,报价维修。观察发现声卡芯片被明显击穿了一个洞,拆掉声卡芯片,居然能触发点亮,心里一阵狂喜,桥芯片的钱省了。但亮机发现问题如下图:
提示没有键盘,不管是PS2还是USB内置都没有反应,开始怀疑没有5V供电,经测量5V正常,在测量数据都是直接进桥的,心里哇凉的,是桥挂了吗?难道要换桥!不死心,找了一条USB 外接线插到主板上,再接上USB键盘,按F1有反应了!有戏!测量内置USB阻值为1点几欧(前面也测过以为桥挂了没注意),不正常,经测量发现USB的数据和供电与一个6脚的芯片并联,此芯片为AGOD如下图;
经分析,拆掉此芯片,开机测试USB接口正常,又连续拆几个这样芯片,一切都正常,连PS2也正常!原来元凶是他!保护的反而成了问题。收工收钱。总结提醒大家,技嘉USB也有此种现象,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网友A:
不能说保护的  反而变成麻烦  如果没有这保护   桥就真要挂了

网友B:
是的,没有它桥就第一先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保护的  反而变成麻烦  如果没有这保护   桥就真要挂了

应该是这样的道理,但我们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没有它桥就第一先挂掉

应该是这样,我们只要解决问题就行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