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触发掉电

楼主(2016-08-27):
一台n4010 进水 待机有3v 无5v 看图纸 5v是触发后才出的 开关板 没有电压 测量是线短了  短接ec 依然不触发 短接后 3v待机就没了  要拔掉电源重插适配器才行 请帮分析下都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短接后3V就没有了。。是不是3V后面有短路  看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跑跑电路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进水的

网友(2016-10-12):
我有一台有3v没5v  求思路

网友:
那个主板的3v是按了开关之后才有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 3v  后继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