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掉电以修好,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6-08-27):
好接到本子就是掉电 开机 10分钟掉电 或者 5分钟  如果 掉电了 就开不了机 开机就会 掉 !快亮的时候掉。(网上有说这是通病的)

以前修过这本子 cpu铁mos管 爱坏我就怀疑了  cpu上mos管 然后就拆掉 mos管 看看 黑不黑

看到没 已经黑了 我就找mos管  可是我 就找到了一个 铁mos管  由于 时间太少 加上 要修的笔记本太多我 就直接找个 n沟道的  普通上官 代替 看下图

开了机能 亮 可是 还是掉电啊   偶买噶 !

拆开 看看网上人们说的 51125  3v5v 芯片 引脚 有没有问题在此 拆出来  让我 惊喜万分

看到没  腐蚀了  哈哈  11脚 开启 腐蚀  14脚 vin腐蚀

看了看 就一个 分压电阻 坏了 249k   然后 找我们 老板拆机 找个 料板   找到这个小电阻  换上开机

然后出去吃饭 烤鸡吧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又不开机了  这次 跑马 0.29  明显 cpu供电问题  我的妈啊 不会 cpu在坏了   第三次 拆开 把 那个 cpu上管 换上 铁的 然后  拷机    大半天 没事 完工    加点分  写个帖子 不容易 谢谢 加分的。。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是可以替代的

网友:
这个通病了  应该很好修

网友:
不可以吧   我代换的  d线 都烧掉了   还是铁的 保险 亲们    反正我 换了  是死机  卡logo

网友B:
应该是16脚 vin。你烤鸡回来又不亮是因为你改的那个MOS不行了吗?换成铁皮MOS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6脚 vin。你烤鸡回来又不亮是因为你改的那个MOS不行了吗?换成铁皮MOS稳定的?

16脚 vin   机记性真好  还以为没人在乎 几脚是 vin呢 我没数哈哈
代换的 普通 mos管 不稳定    真的   还是铁的 稳定

网友:
这样改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是不是飞线的那个MOS管散热没跟上呢?这里高手真多,我要慢慢学习

网友:
可以改的  只是没改好

网友:
铁壳MOS你用普通的代换恐怕是用不了多长时间要返修的,建议还是换铁壳的好

网友:
修道过用用不定时掉电的,确实是cpu供电问题,至今没返修,

网友:
散热不行这样子

网友:
我碰到一个B460大电流,修好之后铁壳坏了,换了铁壳之后还不好,最后换版了,唉。。

网友:
铁壳管我认为代换时要谨慎,因为电流恨大,搞不好不能稳定工作,最好用铁壳管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脚 vin   机记性真好  还以为没人在乎 几脚是 vin呢 我没数哈哈
代换的 普通 mos管 不稳定    真的   ...

铁壳的功率比普通的mos功率大所以带环换不耐用

网友:
掉电 待机高  就是铁壳坏了  改的那个MOS管 稳定吗?  以后也这样改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啊,龟壳管爱坏啊,今天没分给楼主加了

网友:
会不会一开始就是这个51123的电阻有问题 铁壳子没问题呢

网友:
这个我们都是换铁壳的

网友:
学习,老机老型号,老故障

网友:
普通的一个mos管  好像功率不够吧

网友:
b460.。。。。。。很好,这机器没4个月会回来的。

网友:
这个也改过不成功,最后还是搞乌龟壳来装就OK了~~~

网友:
必须用铁壳么

网友:
外接的管  不好使  用不住  以前试过

网友:
这个不太好改 还几次没改好

网友:
B460烧“乌龟壳”的多,连PCB铜皮烧坏的都常见

网友:
一般修到这机待机高掉电就搞铁壳MOS管和换249K电阻

网友:
铁壳功率大,普通管代换效果不好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给你加分是看你编写帖子不容易,这个好解决的很,坏的就是那么几个东西,乌龟壳我一直都有备货,

网友:
这个机器太垃圾了,铁壳管和待机供电那里基本上很周都能遇到

网友:
铁壳用普通的不好吧

网友:
这已经是老掉牙的毛病了

网友:
b460的通病要么3v5v哪里 问题要么是cpu铁管问题

网友:
找问题的时候可以不用铁壳,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用铁壳的好点

网友:
51123    1脚相连  电阻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脚 vin   机记性真好  还以为没人在乎 几脚是 vin呢 我没数哈哈
代换的 普通 mos管 不稳定    真的   ...

哈哈哈哈 没人数 你太逗了

网友:
13脚电阻腐蚀通病了  直接拆掉  或者C壳相应位置海绵弄掉

网友:
修了半天还是通病而已。

网友:
必须用铁壳

网友:
修这个板子,常常遇到的是铁壳,CPU供电,CPU这三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普通场馆真的 可以代换??

网友:
厉害厉害。正好需要的哦。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CPU没坏/ ?    感觉还是换铁壳比较好。

网友:
貌似代换长

网友:
、楼主给力,学习到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通病    容易腐竹

网友D:
一般CPU铁乌龟壳从外观上也能看出来 多办有一点点变黄 这个直接换了

网友E:
腐蚀成那样了,风扇造成的,,,

网友:
这款机是铁龟壳和待IC是通病

网友:
这机也就是这两地方爱坏了

网友F:
其实很多铁MOS管都是吹黑的,吹下来打DS有45百欧的

网友:
这种铁壳的MOS管还真没见过!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维修经验,也感谢【迅维】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看楼主的介绍当中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次不开机是由于换上了铁壳子的MOS才好用的,所以看样子不是能够随便代换的,其实这个要我说去百度搜索一下MOS的手册,对比一下手里的和原机的MOS的参数,像电流、导通时的内阻一样的话 就应该可以代换。个人感觉。楼主说下两个MOS的型号就好了,一般都可以查到它们的参数的。

网友G:
没仔细看板子 走了弯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可以代换,需要找那种很薄的普通MOS管换

网友:
改的 好用吗 我都是换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代换 是可以 但是 貌似代换的容易坏!

网友:
这个烧的 黝黑黝黑的! 但是还好 之前遇到很多 板子都烧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仔细看板子 走了弯路 。。。

呵呵呵  你说对了

网友:
普通MOS 管功率不够吧    而且   散热   没办法处理所以才坏的吧

网友:
楼主看来理论不错啊,以后可是大师了

网友H:
晕死。。都是通病。。

网友I:
这样代替用不时间长的,还会回来的

网友J:
时间长会不会还烧掉

网友:
总感觉代换容易出问题

网友J:
现在这本修的很少了 新本都是些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壳是不是不能用普通管子代换?还是必须用铁壳

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通病了

网友:
我记得没错的 那个铁的好像是可以用普通的改吧。

网友:
力挺大神

网友:
这样改是不行的 容易再烧

网友K: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还得烧  最好用 王八壳

网友L:
这个问题貌似早就出来了 还发

网友M:
很明显  铁管白搞了  机器原本问题应该是 51125 腐蚀了   修过多台了  那么明显的腐蚀你居然拆机后没看见  就干铁管了    。

网友N:
还是说明了铁壳mos管不能随便替换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说明了铁壳mos管不能随便替换的,对吧

对的 对的  对的   不能 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明显  铁管白搞了  机器原本问题应该是 51125 腐蚀了   修过多台了  那么明显的腐蚀你居然拆机后没看见   ...

修  cpu铁管 多了 嘿嘿  下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貌似早就出来了 还发

早出来了我 是第一次啊  大哥我 帖子 写的那么 清楚和详细多好啊 月饼都加分了 你还批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还得烧  最好用 王八壳

看着像  满脸豆豆的 刘士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这本修的很少了 新本都是些疑难杂症

对对 对  新本子  太难修了  不是 刷bios 就是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CPU铁乌龟壳从外观上也能看出来 多办有一点点变黄 这个直接换了

哦哦 外面也能看出来 你厉害 我以后 也从外面看 不从里面看 了  里面 太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腐蚀成那样了,风扇造成的,,,

此话  怎讲 给 cpu风扇 有啥关系呢  我感觉是受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时间长会不会还烧掉

这都几天了 还烧  在烧我 吃了   铁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代替用不时间长的,还会回来的

我没有代替  你看帖子 请 看 完整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晕死。。都是通病。。

别人 通病没我 写的好啊  啊 没我 写的 详细

网友O:
铁壳代换要谨慎,因为散热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铁壳代换要谨慎,因为散热不好处理

恩恩 直接 热度 吧 线给烧了呢  还是 铁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很多铁MOS管都是吹黑的,吹下来打DS有45百欧的

450 阻止 对吧   可是有些坏的 阻止也是450  你说 你sb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