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开机

楼主(2016-08-27):
今天接修到一台E430笔记本,客户介绍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拿到机器接上电流表,待机电流为
看了一下,电流偏大了,按一下开关没有反应,跟客户说主板坏了,维修要2XX元,客户同意了,那就开始拆机维修了,拿到主板测试各大电感,测到PL301短路了,所有的B+电压都短路了,好吧,那就来烧鸡大法吧,烧鸡大法烧出
就这样维修结束。

上转一张亮机照

网友A:
这些大短的有些是不用烧的,可以看得出来,,有些电容上有裂纹

网友:
烧万一烧坏东西  先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大短的有些是不用烧的,可以看得出来,,有些电容上有裂纹

认真点,是可以看出来

网友:
真的就是捡钱啊

网友:
这是客户送钱的节奏呀,大短的我一般就是通上电后摸摸哪里发烫换哪里

网友:
电容一般有裂痕

cwjv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好像成通病了 我前几天也碰到一台也是一个地方的电容短路

网友:
烧鸡就是好吃,还能挣钱,一个字爽

网友:
楼主这运气好的没话说。。。。。。。。

网友:
估计是骗不到分了

网友:
有时大短未必是好事,有时会烧掉一大片

网友:
公共点短路应该分清是前短还是后短,最好找到从公共点出来的那个电感断开在测量,如果贸然在公共点加电,上端MOS管击穿有可能会烧坏负载!

网友C:
多发点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这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发点有技术含量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样都能收200多。。

网友:
简单粗暴 快

网友:
烧鸡就是还捡钱 羡慕啊

网友:
捡钱的 机子 恭喜楼主

网友:
有一定滴见解和道理

网友:
这种还好修

网友:
呃呃 捡钱啦

网友:
6666666 这钱拣妥妥的

网友:
公共点短路没有大短啦 这钱确实好赚

网友:
恭喜楼主,又捡到钱了

网友:
维修日记 。。。。

网友:
这个贴对初学者有点帮助

网友:
这种最好收钱,还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点,是可以看出来
你们的眼神都这么好 我就看不出来

网友:
现在这些机器好多都是送钱的说

网友:
我手上的是桥短路 换了桥后触发到0.08 麻烦的机器

网友:
短路了还是好搞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修过好几台也是那里坏

网友:
对头 还是少说价格的好 虽然你收的高

网友(2016-10-17):
楼主这钱检得轻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