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a2220 背部二极管环

楼主(2016-08-27):
客户拿来是说一亮一灭  接过机器 看见信号在切换    以为按键坏  换之  没好  拆驱动板 下bios  刷  没有  下班了  一个显示器 修了4个小时 没好   头一次      第二天早上点外接灯管   没好   最后锁定电源板    二极管 哎

网友:
4个小时为一个显示器   哈哈  我笑了

网友:
4个小时  扔一个显示器身上  亏了   要我半小时不好 就换换换了

网友:
回头修的话,会有惊喜。

网友:
哪个二极管?

网友A:
这个如果是一直切换信号的话,我觉得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先测电源板,再换驱动板

网友:
高压问题把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一直切换信号的话,我觉得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我小白也觉得不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
显示器半个多小时折腾不好的话就直接叫客户换板了,4个小时?打工还行,自己开店就不合算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修得不划算了

网友: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至少知道了问题所在!

网友:
来张图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就更好了

网友:
有时候  奇怪的问题 确实不好弄

网友:
是哪个二极管,有图吗

网友:
发个图片呗,在哪个位置?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