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8-27):
上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拆机测量公共点没有电压,测量PQ301第4脚有20V,到这里我犯了个低级的错误直接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的,在测量充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是正常的啊,在测量PACIN电压也正常啊,就怀疑PQ307坏或者PQ305,PQ304其中一个坏了,找板料拆件换,全部换了还是不行,最后还以为是PR308电阻坏了换了还是一样,想了好久都想不通,就是这几个零件最后发现PQ301第4脚PQ302的第4脚电压只要拉低就过保护隔离拉~~后面好好的去看图纸分析发现竟然不过保护隔离那么PQ301的1234脚就 不会有20V啊,应该19V多一点啊,断电测量PQ301居然是短路的,把他换了就OK.前前后后搞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最后总结像这个问题如果一开始我就测量保护隔离管子就会发现问题,就不会出现后面绕了一大圈啊~~

网友:
q沟道的管子坏毛病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