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开机掉电重启修复

楼主(2016-08-27):
掉电重启,测各路电压,无CPU电压,查CPU蕊片无EN,一路找下来发现连接一个2K的电阻,一边有1.06V一边没电压,在测后极连头个0.1K电阻,两个一起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直接短接2K电阻跑码亮机。

网友A:
换了也不行,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也不行,是不是有短路

测了没短路

网友B:
先刷下BIOS的话  估计有惊喜的

网友C:
看不明白。你是从图纸知道那是2K电阻的吗?
换了故障一样为什么短接可以?漏电?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
应该是,2k电阻问题,是0.1k哪只电阻出问题了,分压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的话  估计有惊喜的

搞不懂为何刷下BIOS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为何刷下BIOS有惊喜.

因为开启信号的发出点  是桥的GPIO脚吧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维修经验,也感谢【迅维】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明白。你是从图纸知道那是2K电阻的吗?
换了故障一样为什么短接可以?漏电?

我也没搞别白为什么

网友:
好像这机型BIOS不好找吧?

网友:
掉电重启?如何知道那是2K电阻呢 ?一般这 在各大供电正常  元器件无损坏的情况下  刷下BIOS是第一要素

网友:
有这板的图纸吗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应该有微短路,直连可能要返修哦

网友:
这个带分压的,直接短接有隐患吗?期待后续

网友:
电阻变质了吧?你这样弄应该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