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3V何来。

楼主(2016-08-27):
如题,这个+3v gate是怎么来的。电阻一段是12V另外一段是N够到mos管的D级。那么这个D级无论如何也是12V,为何图纸上写个+3V_gate
????

网友:
这个是信号标注,不代表实际电压测试值

网友:
Q4504第3PIN12V左右电压

网友:
一楼在理儿!是控制信号的名称标注.

网友:
+3V的开启信号   不一定是3v

网友:
信号名称,不是实际电压。

网友:
信号标注,极少图有误,有疑或实测为对,,,,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别的电路附加过来的。

网友:
其他地方搭过来的,把这个名字搜下

网友:
是g极不是d极

网友:
图纸呢 好歹你也要截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