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 e 短路

楼主(2016-08-27):
华硕h61m-e 主板 拿到手没说问题就通电开机 滋... 开机短 测量cpu+12V 短路 换场管正常 然而atx12v也短   跟着线路查到rt8876a芯片 取下 +12v正常 手上没这芯片苦逼了只有拆一样的好板  通电后还有短路pu15 pu13扑街 换了ok 一般这样的主板cpu也是挂的 换好U直接点OK  然而还客户了人家不修了00...附带点位图

H61M-E R2.01.zip

网友A:
你修好了 客户又不修了那你不是白修啊

网友B:
修好了不修的   要么收检测费   要么还原后  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不修的   要么收检测费   要么还原后  再。。。。。。

还原了 然而收不到检查费 又当好人了

网友:
我一般开始就说清楚,有检测费3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好了 客户又不修了那你不是白修啊

他感觉东西烂的多了 所以咯

网友:
发现问题过大的时候 就不要修了  浪费时间啊

网友:
楼主应该这样,这次长记性,CPU供电有问题,U可能挂,提前跟客人说清楚

网友:
可怜的娃  CPU供电都短路了  先测下CPU有没挂再动手修呀   加分安慰下你

网友:
下次要先说明了,管你修不修都收检测费!

网友:
pu15    pu13扑街??

网友:
有短路的就应该想到有贵重的元件坏

网友:
维修不易,要技术,要时间,还想着咋要钱

网友:
确实挺苦逼的  、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CPU测好,再修

网友:
可怜的楼主啊

网友:
看不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原了 然而收不到检查费 又当好人了

你没有和他讲清楚把  再问一下PU13  15是那个芯片啊 我没有没有看到你标

网友:
这个点位图有问题呀。里面缺什么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