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s190wl 指示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反应 电流始终0.02

楼主(2016-08-27):
s190wl 指示灯一直亮 按开关没反应 电流始终0.02

句容诚信电脑 -10 图片传上来再取消扣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一个贴不是10分吗 怎么没只加5分

你就是为了发贴的10分来的吧    把你要修的机器传个图片上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为了发贴的10分来的吧    把你要修的机器传个图片上来

分只是顺带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只是顺带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修

分只是顺带的?  你的历史主题  都是这样一句话    打擦边球当我不知道?

网友:
驱动板,写程序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只是顺带的?  你的历史主题  都是这样一句话    打擦边球当我不知道?

·································

网友:
查驱动极吧。不行就写个程序

网友:
可怜,被版主抓了。  先刷程序试试,不行看看驱动板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问题肯定在驱动板上刷程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只是顺带的  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修

这个是正常的发帖 难道连以前的帐也要算吗   分数给少了 也不能反映是吗  不公 大家可以来评评······················

网友:
没看懂 楼主的内容 我也是醉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压,最后可以找程序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