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平板电脑,用户自行拆机烧了电源芯片

楼主(2016-08-27):
如题:
飞线的是因为电池不充电,管理芯片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不开机,烧的那个TI     M430F5152这个芯片

主是淘宝上搜索出来的芯片,跟图片中的不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

放大来看:

而淘宝上搜出来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子的可以 换上去么?
两个芯片,除了型号外,连那个标志都是反的

网友A:
你想搞二次破坏吗 两个芯片至少你要有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搞二次破坏吗 两个芯片至少你要有pdf

根本就查不到PDF,现在是通电后M430F5152发烫,不能开机,这板子我之前修过的,飞那要线就是,之前是电池不充电,飞线就好了,客户回家后发现音量键不灵,自行拆机想重新插一下音量键的排线,结果他压到那些锡铂纸,造成短路烧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瞎搞瞎换吧,说不定可以通用呢

网友:
遇上客户自行拆机的大伙就偷笑吧  本来一种故障能变成两种甚至大故障  赚钱啊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无私奉献维修经验,也感谢【迅维】平台

pfvl2008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应该一样的呵

网友:
平板修主板还是无能无力

网友B:
这个是仿制的充电I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制的充电IC吧

这个不是充电IC,这个是给CPU或者其他供电的转换IC,充电的IC已经有部分功能坏了,看我飞线就知道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瞎搞瞎换实验一下

网友:
没pdf不好找芯片的定义

网友:
这个只要弄上去试试了 资料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