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标示是??

楼主(2016-08-27):
z 这个的标示代表什么呢。。。。。下面的绿色@标示没装。。。然后,上面的R2610既没有标注@ 也不标注该电阻的大小。。。。这是要闹哪样?

网友:
应该是通的

网友:
那个是0欧电阻,

网友:
直通,印刷板

网友A:
量一下看看是不是零

网友:
lvds  vs  直通

网友:
0欧电阻,也可以是联通的

网友:
那个是0欧的电阻啊。

网友:
0OHM。不是有标注值了吗?

网友:
这个是直接l的

网友:
0欧姆,下面现实的

网友:
就是个电压转换,换个名称而已。

网友:
通路估计是

网友:
我帖子没有表述清楚,那个电阻在实物的电路板上,是咩有的。是空的。。。点位图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看看是不是零

我帖子没有表述清楚,那个电阻在实物的电路板上,是咩有的。是空的。。。点位图有。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R2610零欧。 R2601没有原件的 不要加不然短路

网友:
焊盘直通,没有上料。本来设计是装保险电阻的。。。

网友:
0 O 吧大哥你没量吗?

网友:
主板直接项链

网友:
你都正式级的了 0欧还不能认出来吗 好好学基础 学好基础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阿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0欧姆直通的,有这个电阻,遇到短路的时候好整,不用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