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笔记本液晶屏背光起死回生。高手勿喷

楼主(2016-08-27):
原屏,高压控制芯片,烧坏,焊盘脱落。下面开始改了。
   拆料:需要一个同型号差不多的屏,led背光灯接口必须一样。         能加点分的加点吧  没下载分了

网友:
嗯!你这贴子可以加精了!

网友:
自己改高压部分   很厉害啊    人才

网友:
高手啊     厉害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的

网友:
重点你没写出来  怎么改的  不加分

网友:
dell的 好像改不成  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
接地,还有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自己改高压部分   很厉害啊

网友:
要我都直接换屏啦

网友:
加精加精啊

网友:
这种芯片坏了,要周围的配件一起换比较好。

网友:
这我也改过   上面各个供电开启  这些信号都标写出来 还可以  没有就只有图纸了

网友:
原物复制一下,犹如改显示器上的高压板一样

网友:
66666   我也该过

网友:
高手啊,就飞4条线吗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修到过同行也是这么改的机器,自己没弄过啊

网友:
这个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