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解决Y485BIOS改成兼容模式重启不显的问题,工厂BIOS

楼主(2016-08-27):
此种BIOS不好搞,希望大家多加点分
大的是PCH 小的是EC一般刷PCH的就可以了,不行两个一起刷!
再说一下,多加点分,有LENOVO其它机型的BIOS,给我说,我上

网友(2016-09-28):
刷过不亮机了,

网友:
留个脚印到时候来拿

网友(2016-11-25):
我也遇到这个情况 但是我是换显卡好的 我换了显卡后 不管怎么改都可以亮机 进系统

网友(2018-01-16):
版号 都没有 怎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