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830T奇葩问题

楼主(2016-08-27):
4830T拆机维修后,不识别电池。一点小经验,不求点赞,但愿别说我灌水。
背后有个小开关,拆机后自动关闭了,装上后电池不能使用。
不识别

网友:
小开关不能再打开吗?装上后电池还是不能使用吗?

网友:
这个在图纸上有。。。有一个小开关,把它短接地,就可以了,否则电池无作用。

网友: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要注意了 保护开关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 要是配图就好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