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触发屏亮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27):
联想X100E触发屏亮掉电维修一例

  型号:联想X100E

  故障:触发之后正常上电,屏幕一亮就掉电,掉电之后待机变低。

  维修过程:

  首先怀疑有短路,声卡、网卡屏接口供电,这些时序上面出来比较晚的后端供电,检测无短路。

联想X100E触发不正常 图1

  然后测量6237,发现掉电之后3V 5V没有输出,6237的EN开启信号只有0.5V。

  上论坛搜通病,发现有几个相同故障的帖子, 但是都没有给出答案

  检测到EN开启信号偏低之前换了3V 5V供电的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联想X100E触发不正常 图2

  图纸上找EN的来源,如上图,一段是PR136上拉的5V,一段是PR131连接的SHDN#信号,想着是不是SHDN拉低了开启,板子上面找到这个电阻,断开测试发现故障依旧。

  突然目测到PR136好像有些虚焊,一边焊点看着不对劲,果断加焊,居然就好了。

联想X100E触发不正常 图3

  总结:

  掉电的问题不好修,可能性太多了,看论坛同样故障的帖子,分析温控的、桥的、显卡的都有,思路一旦错了,就越走越远了。其实这个案例的重点线索就是掉电之后,3V 5V待机没有了,只要抓住这个线索,重点围绕6237来排查,就一定能找到幕后真凶。

  本文作者:迅维ID:北溟水

网友:
掉电如果是明显的还好。。就怕那种要热上几个小时才出现一次的,有时又不出现。

网友:
这个算不算是通病呢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这个也算是运气了

网友:
这个遇到过

网友A:
楼主这运气 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啊

网友:
头像是波多姐姐吗?

网友:
此情况确实很少见,楼主细心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这么修  还不如报个换板子

网友:
这个机器确实太老了

网友: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老机器有虚焊存在,证明这个机器发热量还是有一点的

网友:
还好楼主比较细心,一般人解决不了的。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好,图纸也熟

网友:
这个没遇到

网友:
学习了楼主的思路很不错,掉电有进水腐蚀还好 就怕主板看不出来的最烦了

网友:
这款我修过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老司机带带我把

网友:
检查的够仔细    不然真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了,楼主真细心。。。

网友:
方向不对  不细心可能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搞,没有示波器更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运气 还是可以的嘛

这不叫运气 叫实力

网友:
我还是没看明白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