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87不跑码修复,不是822,真不是

楼主(2016-08-27):
收到一张不跑码的华硕M5A87,板子不错,还有usb3,各供电正常,刷了个bios还是静悄悄,想到时钟,摸一下时钟芯片,烤猪蹄了,ics的9lprs483bglf,料板上没有啊,只找到一个9lprs483aglf.也没有找
看,直接干上去,嘿嘿嘿嘿,
华硕

网友:
这个483时钟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来实地不老板,老徐说实地可以健身的

网友:
时钟芯片烫手 是短路了吧 时钟芯片在料板上想找到一模一样型号的 还真是不好找

网友:
一般,我都是先摸一下的

网友:
一般时钟正常都有一点温度 太热了应该是坏了

网友:
哥最近搞好几片X想的板子,ICS的时钟都烫手,为啥X想大都用ICS的时钟呢?觉得,RT的时钟相对来讲要皮实一点点,而ICS的时钟种类繁多,找都不好找!一片X想的主板,时钟是ICS 9LPRS475GCLP,找马云那王八蛋也没有,*脏话*!

网友:
就这样被你摸好了。

网友:
这板子这个时钟芯片坏的多

网友:
时钟不是要原值换么??

网友:
发烫就换,南桥除外

网友:
就这样被秒杀了,小手一抖就是钱钱钱

网友:
时钟短路的比较少

网友:
华硕芯片比较难找的.

网友:
我怎么没这么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