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手机无触摸的维修,飞线解决

楼主(2016-08-27):
小米4手机无触摸的维修,飞线解决

网友:
这线飞得好

网友:
对呀  借个供电过去就行了  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A:
飞线原理说一下嘛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原理说一下嘛

这个应该是一个三极管的作用吧,楼主是直接导通他了

网友:
我小白没看懂哈

网友:
这个强大,牛啊学习

网友:
触摸供电没了,所以就没触摸了。拆了芯片短接估计也行吧?

网友:
我的小米5触摸失灵了,不知该怎样维修?

网友:
手机修的少,谢谢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