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开机显示风扇越走越快。掉电

楼主(2016-08-27):
惠普  CQ43板号:CHICAGO_HR_HPC。MV_MB_V1。桥HM65。独显。i3  2代CPU.   客户说一会儿掉电。测试。进系统一直也不掉电。连续3天放电视正常。第4天开机。一会掉电。开了2次都掉。拆壳。裸板开机。发现风扇转数越来越快。延后就掉了。显示的时间大约1分钟左右掉。 在论坛上下了好几个。说是风扇狂转掉电的。 刷上有的不显。有的还是元故障。上淘宝。买一个。 说是5元。我在论坛上看说是的合成的才行。 就问会不会合成。 合成10元。把原程序发过去了。一会发回来。一看怎么2个程序。只发过去一个桥的啊。就问他。说你先刷试试。这是原厂的不行在合成。 就刷上了。 确实不掉电了。风扇转数正常了。 就问他这个多小钱。 说是10元。 一番讨论。 必须10元。 说折磨多。就是想问问。大家。 有这种说法。原厂的10元?

网友:
花钱就是好用

网友(2017-04-09):
这个必须顶,刚刚遇到一台CQ43  HP_MV_MB独显,也是触发就掉电,一开始加热显卡后正常,用了半个月,故障重现,拆了显卡也不行。

论坛上刷了一个号称解决风扇狂转掉电的,也不行。
刷了楼主的BIOS,即使不插CPU都不掉电了!强就一个字!!!
非常感谢!!!

网友:
刷后直接解决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7-26):
有个在修的机器一样的问题  下载下来试下

网友:
好用的。 在机器上用过。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1-06-15):
下载个试试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