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进水板维修

楼主(2016-08-27):
主板是客户交换过来的,平时没时间搞,今天有空就拿出来修一下,没想到问题多多,就想到写下来,以下是过程

上电测电流无,按开关无反应,测试公共点,才18V,打开图,测QP6.PQ27 的G极为高电平18V

仁宝的电路比较熟悉,直接测PACIN 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是由PU10发出,VS电压正常,测RTCREF电压无,PU8输出正常,按经验应是板子断了,经查果然是板层腐蚀了,补上,再测公共点还是18V

再测PACIN还是底电平,呵呵继续查PU10工作都满足了,那为什么PACIN还是底电平呢,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是开漏输出,上拉出了问题,找到PR21,一个腐蚀,直接换掉,PACIN电压终于出来了,再测公共点还是18V我去,修了半天保隔都没有过,再测PU10 第七脚为底,看来这碗钣没那么快吃完,再测PR22   一端18V正常可到PU10 的5脚电压却没有了,果断把PR22换掉,再上电,待机0.01,直接测量3/5V出来了,不用说公共点解决了

接下来信心满满的开机,电流到0.5上不去,也没有跳变,这个简单,测各路电压,发现CPU供电都出来了,但是+VGA_CORE 这个电压却没有出来 ,这个好解决,经查是第三脚VIN没有送达,板层断线,也不知道到哪里了,直接从PJ3飞一根线过来。再上电,电流到了,0。6还是没有亮,晕了,然道还有问题,这时候走了一些弯路,心里想是哪一个电源好信号没有出来导至,查了SYS_PWROK 正常  VCC_POK正常
当查到PM_DRAM_PWRGD时用示波器能测到40MS的脉冲,测H_CPUPWRGD时也有产生10MS的脉冲,心中不解,就刷了一个BIOS 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信号出来,但只持续了这么短的时间呢

转念一想,会不会是自已把问题搞复杂了,还是少了什么供电,经查,果然是二级供电+1.5V to +1.5VS 没有出来 问题很简单,又是R312腐蚀造成的,看来进水板问题要小心,否则会造成很不必要的麻烦,下面不用说了,直接上亮机测试图。
得上大家的,请加分吧。